这样的方式,10多分钟能煮熟饭,还有锅巴

楼主(2024-02-20):
看这个结构,首先的把那块铁板烧热,然后再传递给煮饭的铁锅,最后还能产生锅巴
重点是说10来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A:
煲仔饭大概17分钟,有锅巴,前提是米预先要浸泡,至于这个不是很了解具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煲仔饭大概17分钟,有锅巴,前提是米预先要浸泡,至于这个不是很了解具体
煲仔饭是直接加热锅的,这个如果是火直接加热我也觉得正常,问题是中间还有块铁板的

网友B:
现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网友C:
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要嘛只是热了锅然后形成了过吧这个应该可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煲仔饭大概17分钟,有锅巴,前提是米预先要浸泡,至于这个不是很了解具体
用柴火煲饭都有锅巴,压力锅放米放水,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一会,打开就有锅巴了,现在电饭锅内胆都有涂层,就没有这层锅巴了

网友E:
这个热传递效率有点低吧,而且热能损耗也大,正常直接电饭锅煮饭也不止10分钟。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也许特意为之,做饭锅灶散热让屋子里暖合起来。

网友G:
温度达到了,就可以的。我爱吃那种,略带黑色的锅巴。

网友H:
锅巴香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H:
可惜年纪大了牙齿不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