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最近修一台施耐德ATV610变频器,刚开始拉回带电机测试都没问题。到用户那里测试,上电正常,RDY,运行报OCF。之后拆下电机,仍然是运行报OCF。

已经做了有电机和无电机诊断,根据施耐德官方的说法,有电机测试非OK,无电机测试OK,IGBT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对驱动部分做了检查,正常可以触发和导通。

因为这个主要是报过流故障,三个互感器是正负15供电,对地有20欧阻值这个脚送到A798J的2脚。1脚和8脚,正常的供电5V。9脚和14脚供电3.3伏。10,11和12,13脚直接通过100欧电阻进入的主板主芯片,三个光耦,共12路。

个人目前实在是无法判断故障究竟出现在那里,比较倾向于三方面,一个是互感器,一个是光耦,一个是主板。

对于互感器,已经拔下互感器插头,不接电机运行,仍然报OCF,分析如果是互感器的话,拔下来应该正常运行才对,但是不行。

光耦和主板,手边没有可以替换的,实在无法判断。主板的参数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仍然不行。

不知道谁修过这种故障,可以给个思路,或者有没有查到地方。

网友A:
空载报过流,电流检测部分电路有问题吧,期待楼主分享结果。

网友B:
作为一款神憎鬼厌的机型,我个人觉得,除非爆出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的故障码,基本还是不要考虑主板问题!你这个怕还是出在驱动或者反馈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发一张有标注芯片位置的图片,没看到说的内容。

这个芯片与电流检测部分应该是隔离开的,具体什么功能不太清楚。

X2是模块6路驱动,X3,X4,X5是模块上桥供电,X6是模块下桥供电,X9是模块温度检测,X8空脚。X24和X23是接可控硅和下面一块板的。

X21是互感器的9针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报过流,电流检测部分电路有问题吧,期待楼主分享结果。

3个光耦,我在2和3脚接入0.2伏直流电压,10脚和11脚有电压输出,三个光耦,加电压之前与加电压之后,都是一样的,基本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款神憎鬼厌的机型,我个人觉得,除非爆出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的故障码,基本还是不要考虑主板问题!你这个怕还是出在驱动或者反馈上面吧!

先看看有没有其他思路吧,实在不行在仔细排查驱动吧。主要是下面的小板与模块是一起的,想测试只能用驱动板供电,给信号和测光耦输出都不方便。我的做法是拆下来以后,直接模块正负接24伏,然后测量是否与输出导通。经过测试,都是可以导通的。波形不好测,就没看波形。

网友C:
我猜测还是驱动问题,你可以试着把霍尔输出拉至低电平,看看是不是还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霍尔输出,现在根本就没有接霍尔,霍尔检测脚对地3.3欧电阻(三个10R0并联),光藕10,11脚,上电状态,输出0.07毫伏,2,3脚给0.2伏直流,10,11脚输出35毫伏。

网友D:
驱动光耦使用的是316j吗?感觉驱动光耦可能性大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是K342V,刚拆下来,一会全面再测一下驱动。

网友E:
ACPL-798J 用于电流检测耦,就不要想着断开互感器来屏蔽电流报错。此芯片,有两路独立供电,重点是他有时钟信号进来,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主板发出驱动电机的信号,在这个时间内要检测到合理的电流信号。(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PL-798J 用于电流检测耦,就不要想着断开互感器来屏蔽电流报错。此芯片,有两路独立供电,重点是他有时钟信号进来,也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主板发出驱动电机的信号,在这个时间内要检测到合理的电流信号。(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不对就不知道了)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不过施耐德可能是个特例,不插互感器,确实可以运行,带电机不带电机都可以运行。(我测试电机是5.5KW,如果是现场的电机,肯定不能拔互感器,拔互感器,空载运行,主要想看看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
这个帖子基本上可以结贴了。

现在说一下具体情况:开始怀疑电流互感器那里的光耦有问题,买光耦用了几天时间,中间怀疑驱动有问题,星期六又测试了驱动,不放心又买了驱动光耦,今天上午更换3个电流光耦和6个驱动光耦,结果还是运行报过流,实在是想不明白了。

下午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结果就好了。因为在买电流检测光耦之前我恢复出厂过,所以,今天就没想着再次恢复。目前,测试的是5.5千瓦电机,具体还需要到现场测试是否正常。

结论,因为这次换了9个光耦,个人觉得最大机率还是电流检测光耦出问题了,如果解决不了问题,恢复一下出厂值看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