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问题。

楼主(2024-02-21):
Pdf文件,无法使用eplan导入,必须先将PdF转换成DwG,然后再导入吗?

楼主:
图纸改动较多,我想使用eplan修改,原图纸是PdF格式。

网友A:
要有源项目。一个PDF文件都没有主数据了怎么恢复。一般是备份项目,恢复项目。

网友B:
PDF转成CAD会偏差比较大,要修正

网友C:
我记得是EP8导出PDF,没有试过PDF导入EPLAN

网友D:
PDF相当于照片了,Eplan这么智能可以将类似照片文件直接转换成对应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