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太阳能热水器 ,屋顶输水管,外敷电热防冻带(220V),再裹一层防冻软垫。
因上水故障(不停止),太阳能跑水。
(上水)修好后,防冻带通电一段时间(2~8分钟),电闸跳闸。
现在是,只要防冻带一插电,马上跳闸。

上屋顶大拆,太麻烦。
我猜是 输水管 和 防冻软垫 之间,存水了。

咨询:
不知这种情况危险否?
能否等待存水自然凉干,等待故障自动解除?
电热带这种材料,本身有没有加温上限?
推测故障点在哪里?电线与电热带接头,泡水?

网友A:
伴热带一般是硅胶外皮,除非外力损坏,一般就算泡水都没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伴热带终端绝缘没处理好,短路了。

网友C:
应该是漏电了 你把漏电开关换成空气开关,开一段时间烘一下看看

网友D:
这种加热方式不存在超温情况,功率就那么大,温差超过一定温度,它就加不上去了,热平衡了。

网友E:
是不是端口封堵没搞好,漏水了啊?

网友F:
尾端或者接线端泡水了

网友G:
接头处易发故障

网友H:
防冻带通电一段时间(2~8分钟),电闸跳闸。

可能在维修时碰破防冻带~一般防冻期间不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