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1):
修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模块炸了整流部份,换了一块驱动板,串接灯泡在电容滤波后,IGBT主电源之前,上电有时候rdy,有时候报SCF4,
rdy 时,一起动启报 SCF5  或  bLF,三个错误码随机来。电源是外部整成直流接入变频器的,整流后串了2个灯炮(共串了2组灯炮)。

请教大神,如何屏蔽IGBT报错 SCF4,SCF5。

SCF4 :  ATV61变频器报SCF4是IGBT 短路故障。

        可能原因:功率元件出现故障
        (感觉是上桥部份报出的错)

SCF5:    ATV61变频器报SCF5是电机短路故障。
        可能原因:变频器输出短路
        (感觉是下桥部份报出的错)

bLF:      ATV61报bLF是制动控制故障。
        可能原因:

? 没有达到制动器松开电流。
? 当制动逻辑控制被分配时仅调节制动闭合频率阈值[刹车闭合频率](bEn)。

修复措施:
? 检查变频器/电机连接情况。
? 检查电机绕组。
? 检查[刹车释放电流(正向)](Ibr)与[刹车释放电流(反转)](Ird)设置。
? 应用[刹车闭合频率] (bEn)的推荐设置。

网友A:
模块装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了,模块的igbt 测量是好的,7单元都能正常触发关断。

网友B:
你用参数里面的IGBT测试功能,测试一下IGBT,带电机和不带电机都测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施耐德技术支持的说小功率的没有这个功能。要18KW 及以上的才有。

网友C:
换下开关电源所有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