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ip-sk200逆变器报错fe.47,期待您的帮助

楼主(2024-02-22):
Holip-sk200逆变器报错FE.47,但手册中找不到该信息,请帮我了解一下FE.47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咨询海力普客服!

网友B:
就是E.47故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E.47故障吧
我也不知道FE.47和E.47有什么区别。 说明书的解释不清楚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FE.47 与 E.47 相同吗? 那个F是什么意思?

网友C:
24V 电源故障,可以把变频器盖子打开,接控制线部分有一个银白色摆臂开关,现在是摆在左边的即主机一侧的,可以摆到右侧风机变频器一侧看下故障是什么。

网友D:
空压机上用这个时候遇到过FE47,手册查不到,最好竟然检测到电机问题,但是电机可以转一会,大概几秒钟吧,拆开电机有烧焦味道,线圈发黑,重新修电机后正常
在空压机应用过程,这个变频在电源电压低到310还可以工作,但带负载有时候带不起来,电源电压上到340就完全正常

网友E:
这个机器也必是空压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 电源故障,可以把变频器盖子打开,接控制线部分有一个银白色摆臂开关,现在是摆在左边的即主机一侧的,可以摆到右侧风机变频器一侧看下故障是什么。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显示Er-84,难道是24v电源有问题?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也不懂哈,你添加海利浦微信公众号,找人工客服,就会详细给你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