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西门子S7 200 PLC的可供内部使用的脉冲信号(20240223)

楼主(2024-02-22):
如图:SM0.5是脉冲信号,加P后用上升沿,控制内部继电器M0.0;
遇到的问题:SM0.5是1赫兹的频率,频率太低,SM0.4提供的频率更低;
想用5-50赫兹的如何实现,目前用在控制内部继电器,希望前辈帮晚辈指点指点;
如果对外输出,有该如何实现?
知道高速脉冲PLS和PWM,这个控制关系还有点绕,还不是特别明确。
望前辈帮晚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PWM 指令或者使用周期中断。

楼主:
可以帮我这个流程图吗?软件实现,拍图,或者用笔写纸上拍图片也行

网友B:
推荐看下编程手册,有指令详细介绍

网友C:
推荐看下手册,
PWM 占空比应该是可以设置频率的(占空比可调,频率可调)
PLS是输出脉冲的(占空比不可调,频率可调)
以上都是有范围值的,但是5-50HZ我感觉都可以实现,。还有,200很老了。

网友C:
以上截图来自200手册,目测是可以达到LZ的要求的,但是限某些PLC型号,例:至少需要晶体管,

网友C:
最后仔细看了下题目,你如果想用5-50HZ的BOOL变量,
1,要求不高可以用2个定时器来做,1MS时基的
2.定时中断来做,(我没用过,但是理论上是个PLC就可以用定时中断),例如50HZ,一秒变化50次,1000/50=200ms,定时中断设置200ms即可),
附上百度的链接: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portal/MicroPower2013/s7-200/function/timed_interrupt/timed_int.htm

网友D:
使用T32/T96 1ms定时器控制最便捷。改变定时器定时时间就可以输出不同频率脉冲信号。
+14

楼主:
cvlsam 神心恋战 bnnyygy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