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3):
变频器品牌深圳易驱,GT200-4T0900G/4T1100,负载75KW电机的冷却筒,因冷却筒轻微变形,在冷却筒内无物料时,运行时,变频器在10HZ以上时,常报减速过压或恒速过压,测量变频器直流母线达700V以上,各位大神老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加制动电阻没?没有的话,可以看手册配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加,想加一个10KW,7-10欧的制动电阻,变频器的参数研究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加,想加一个10KW,7-10欧的制动电阻,变频器的参数研究怎么设置
制动单元制动起始电压
设置制动单元开始制动的电压值,
当运行时候母线电压到达设定值,制动管会开始制动。 看看有这个参数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这个功率的变频器接制动电阻可能需要买个制动单元

网友C:
这个是需要单独配刹车单元,功率太大了

网友D:
如果工艺要求不高,可以先试试加大减速时间,我们110kw离心机及200kw鼓风机也是减速过压,因工艺要求不高,都是加大减速时间实现平稳调速及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