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电容可以互相替代吗

楼主(2024-02-23):
(无正文)

楼主:
图一的电容没有标容量。

网友A:
帮忙定一个~

楼主:
我认为能用。刚刚查了些资料。

网友B:
都是相同极数吗??

楼主:
是的。一样。3

网友C:
看接触器和热保护器,容量大一点电流大一点,其他区别不大。

网友D:
区别不大,可以用

网友E:
补偿电容网购就可以了,我这边的电容柜里面的电容都换新的了,主要是使用时间长了,容量变小太多,不然,有时候全部投进去,功率因素还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偿电容网购就可以了,我这边的电容柜里面的电容都换新的了,主要是使用时间长了,容量变小太多,不然,有时候全部投进去,功率因素还不达标
我这个也是。时间太久了,还是13年的呢。都10年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图一不是20Kvar吗?那不是容量?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想他说的那个容量是指电容的容值,不是无功容量。。

网友H:
一个20KVar,一个25Kvar,替换没多大问题!

网友I:
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20KVAR   总容量大约为276uf ,单个电容92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