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上为啥找不到这个变量?

楼主(2024-02-23):
wincc连接的这个红色变量_man怎么找不到在哪?

楼主:
求助,wincc变量连接找遍了,根本找不到这个_man变量

网友A:
变量管理器中找。
如果还是找不到,上传你的项目文件,我来帮你找。

网友B:
有可能是内部变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内部变量呢?
内部变量也在变量管理器中啊。

网友C:
wincc有没有交叉索引呢,试试这个

网友D:
都不用交叉索引,打开变量管理器直接输入man来搜索就会把含有这几个字母的变量筛选出来。
可以确认下这个脚本有没什么实质的动作,没动作又不影响使用,这个变量就是没用的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