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24-02-23):
三菱got1000,和qj71c24两边都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确通讯上,手册我看了一晚上也没看懂

网友A:
接线的没问题的情况下,就协议和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的没问题的情况下,就协议和参数设置问题,
能麻烦下你告诉我这些两边都应该如何设置吗?用的232的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手上暂时没这两样东西,无法验证。你首先要搞清楚两边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设成一样就行了。具体什么操作估计要自己看下相关手册。

网友B:
GT1000的详细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t1275

网友C:
看下C24那边和屏这边线对应上了没。工业现场最好找根屏蔽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