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4):
最近使用的西门子GX120XA变频器控制风机运行,电源停电后不久再来电,此时风机由于惯性还未停止转动,这个时候能不能起动变频器? 在现场,在起动的过程中变频器有时会报警
以前好像时在三菱的变频器手册中看到过关于变频再起动时有几个选项,好像时转速跟踪,然后根据这个速度去起动变频器。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相关的参数可以使用?

楼主:
找到相关参数了表情   之前没找对关键词,怎么都搜索不到

网友A:
刚上电就启动,应该本身就可能是问题的来源,为什么不延时一下再启动 ?

网友B:
可以设置为转速跟踪启动

网友C:
可以使用速度跟随启动,如果没有速度跟随启动的话惯量大的电机会直接让变频器报过流

网友D:
一般不建议送电就启动,有时候从安全的角度需要考虑,虽然很多变频都有转速跟随启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就启动,应该本身就可能是问题的来源,为什么不延时一下再启动 ?
对于窑炉设备,一般不能停窑。有时外部电源问题会有短时停电的时候,来电后就要马上启动相应的风机,此时的风机还在惯性运转中,所以需要做转速跟踪
不是上电变频器就直接自动启动,也是由外部端子控制的

网友E:
假如停电后风机反转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启动会不会也导致过电流保护?

网友F:
你的系统是要确定风机停的情况下,启动键才有效吗

网友G:
感觉是可以,变频器一般要先得电后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假如停电后风机反转的情况下呢?这时候启动会不会也导致过电流保护?

这个情况,估计要看变频器是怎样设计的了,如果检测不到方向,速度又快的话,应该是会过流的

如果能检测到方向的话,可以先按减速时间停止然后再启动正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系统是要确定风机停的情况下,启动键才有效吗
没有做这样的限制
风机在没有故障或者保养维修时会一直运行下去,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突发的短时停电引起的停机且变频器没有设置“捕捉再起动”或者“跟踪起动”

网友I:
送电就启动,不安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系统是要确定风机停的情况下,启动键才有效吗
没有做这样的限制
风机在没有故障或者保养维修时会一直运行下去,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因为突发的短时停电引起的停机且变频器没有设置“捕捉再起动”或者“跟踪起动”
看一下设置,是否那里不妥
常遇到,风机在外界影响下被动转动,甚至反转,需要启动时也没见故障

也可能如变频器得电不充分就要它干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变频报警信息提示就有一项是没有设置跟踪运转速度。现在设置好了,再观察效果

网友J:
很多人没理解楼主意思,他是问风机运行中突然外网停电很快又来电,变频已停止但风机有很大惯性还在转动,这时如果变频器设置了转速跟踪启动,操作工能否在来电后马上启动,答案是可以的。如果没设置跟踪可能有时会报过流,如果等风机自然停下来估计要等很长时间,我厂的200kw鼓风机惯性停下来就需要近7分钟。

网友K:
可以设置先制动再启动

网友L(2024-07-25):
一般可以设置转速捕获启动的,好好看看手册里面都有设置方法的

网友M(2024-10-20):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就启动,应该本身就可能是问题的来源,为什么不延时一下再启动 ?
延时有啥用?延到完全停机?好多变频有跟踪启动功能就可以。

网友M:
好多是菜鸟没理解楼主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就启动,应该本身就可能是问题的来源,为什么不延时一下再启动 ?
我这里很多变频器都是一上电就启动,一断电就停止,直接变频器前面的接触器控制变频器。我一直认为这样对变频器很不好,但是领导说这样简单,如果控制变频器启动线来控制,也还要一个来控制变频器断电,变频器长期通电也怕有危险着火类的问题,所以变频器启动线直接短接,事实上那么多变频器这样直接启动还没有出过问题,基本上都是三菱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建议送电就启动,有时候从安全的角度需要考虑,虽然很多变频都有转速跟随启动功能
我这厂领导按安全角度考虑,很多都让我们搞成直接启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电源,通电就启动,断电就停止,有不少还一直是50HZ运行,实际加个变频器就是脱裤子放屁,还不如接触器直接启动风机,接触器搞大点的,星三角都不用,一台18.5kw的也就35安电流左右,直接启动也就那一两秒一百多安电流,搞个大点的接触器一点问题都没有,至于电网影响,就当我电机是60kw的就行了,正常运行就是一百多安电流,现在35安是空载运行,这样认为的话就不会认为对电网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