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修过这种驱动

楼主(2024-02-24):
怎么单独测试好坏

网友A:
这个是三轴数控板么?

网友B:
用对比法 找故障点

网友C:
用的是concept的模块

网友D:
参照对比法

网友E:
原来故障是什么啊

网友F:
方圆牵引逆变器驱动板,要与控制板连起来测试,还有风机电源板也要连接

网友G:
可以单独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