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和屏Modbus通讯不上

楼主(2024-02-24):
SMART200 PLC和屏走Modbus RTU通讯不上,报错误代码6或3。屏A+连的是PLC 3脚,屏B-连的8脚。波特率,从站地址,寄存器地址,校验都没问题。
用测试软件测试过能连上。写入内容0-4.
代码举例 02 06 0F A0 00 02 0B 0E
程序如图,只是根据条件将存放于VW10中的内容1,2,3,0等写入44001寄存器来切换屏的显示而已。
请各位帮忙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楼主给出了PLC程序,却没提到触摸屏型号,这个不太好判断吧
【方案】
应用案例 | EJ 系列 EtherCAT 插拔式模块在视觉种子分拣机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D显示屏。。。非触摸屏。
晚上再测试时,发现卖家告诉给校验方式是错的。但原来错的检验方式居然测试时也能写入数值,还调出了LED屏的正确显示结果,就是测试软件会有报错而已。不知道PLC无法通讯是不是这个原因,等上班再试。举个例子一般这种对于PLC44001的寄存器写入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B:
屏做主站吗?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应用于熔炉和模具:利用热成像优化钢包系统钢液流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显示屏。。。非触摸屏。
晚上再测试时,发现卖家告诉给校验方式是错的。但原来错的检验方式居然测试时也能写入数值,还调出了LED屏的正确显示结果,就是测试软件会有报错而已。不知道PLC无法通讯是不是这个原因,等上班再试。举个例子一般这种对于PLC44001的寄存器写入程序怎么写的?
错的校验也能写入数据,有可能这个显示屏底层程序对CRC校验不做判断。
【方案】
CNC | 一看就会的图形检查(2D)功能

网友C:
先用第三方调试助手好好测试一下这个显示屏
【方案】
实验研究|如何确定光纤激光器的温度上限?FLIR E54监测全程

楼主:
最终还是线脚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