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4):
用永宏clink的md2模式一直收不到数据,感觉plc那边程序没写好,请问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不是采用永宏FATEK协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昆仑通态帮助里好像永宏通讯协议仅限232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昆仑通态帮助里好像永宏通讯协议仅限232通讯?
232\422\485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谢谢版主,不过我之前试着接收的时候好像只有rx亮,通讯参数应该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讯命令表格没写对?

网友B:
接个串口+调试工具看下数据对不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