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4):
那个大神修过修过三肯上电报AL2故障,复位不了。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三肯的机器型号多少,哪个系列呀,一些机器不同系列故障代码也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06系列。开机报AL2大师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06系列没看懂,随便找了个说明书看了一下AL2为系统异常,接地信号是否接好,机器上排线拔插一遍试试。最后感觉主板问题比较大,换主板试试把

网友B:
估计是受干扰后程序乱了,要初始化才可以,三肯没落了

网友B:
我记得三肯MF 和IPF系列有这个问题

不知现在像楼主说的VM06系列有没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