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5):
抖音上看到的,个人觉得应该是忘了关水泵,又关了出水口,水在泵里循环然后发热,造成管膨胀

网友A:
热熔那里居然没裂开....

网友B:
这个是胶水接的,连接的地方竟然不分开?啥牌子的胶水?

网友C:
熔接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那里居然没裂开....

这个是PVC的,用的PVC胶水,PVC不耐热的,所以才会变形

如果是PPR热熔管那根本就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胶水接的,连接的地方竟然不分开?啥牌子的胶水?

应该就是普通的PVC胶水

网友D:
水泵转动,水没有流动(压力还是保持),水和叶轮产生摩擦,摩擦产生热量,热量传导,然后就涨了。我这管道泵出水口关闭后旋转一两个小时候摸出水口镀锌管明显的发烫。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冻了。

那不可能

网友F:
供水流量压力比需求的流量大的时候就会这样,管道憋压,工频控制的水泵吧,这管子膨胀系数可以啊

网友G:
这管子质量牛逼呀!接口居然也没有爆!

网友H:
水管质量还可以没有爆

网友I:
这个管子可以变这样啊 挺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