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6):
需求:用一台S7-200SMART与欧姆龙E6B2-CWZ6C通讯,有没有了解的,包括接线和程序的具体编写,求指导!!!

网友A:
高速计数?

网友B:
编码器有通讯口吗?
正常都是高速计数的。
系统手册里面有具体接线 等等

网友C:
编码器高速计数比通讯可靠,响应速度和精度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D:
正常都是高速计数的,谁用通讯啊

网友E:
高速计数器  没有通讯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