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6):
型号是:TXS08CD08R6AS,哪位师傅有支持该PLC的编程软件。谢谢!

楼主:
附上图片,谢谢

楼主:
怎么上传不上ya

网友A:
win7或者xp系统上传 差不多
软件对了不?

楼主:
手机传不了,最后用电脑可以了。谢谢

网友B:
建议在不高于XP系统的PC上使用,高于XP系统的PC未作测试,不保证正常使用,该软件不提供支持,如有使用上的疑问,可以请上面的ytleaderplc帮助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不高于XP系统的PC上使用,高于XP系统的PC未作测试,不保证正常使用,该软件不提供支持,如有使用上的疑问,可以请上面的ytleaderplc帮助解答。

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