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如题,需要自动贴异形表面,双面贴,胶带宽6公分左右,0.13mm厚度。

网友A:
有的,但你的是双面贴还是胶带双面贴?
如果你的工件两个面都要贴和胶带是双面贴这个工艺完全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ldage大侠好,我贴的是两面,可以贴完正面贴反面,关键表面不是平的,不知道这样的机构有没有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考虑热贴,类似汽车膜的加工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相关信息,你能提供一下关键词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热塑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