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图片是一个朋友问我的,S801开关干什么用的,我第一感觉就是终端电阻

但后面仔细一看,这个还加了电压上去,所以不敢确定了

这是丹佛斯变频器手册上面的

网友A:
这是RS485与总线的选择开关,看看所附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S485与总线的选择开关,看看所附的图就明白了。

这个 总线端接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按说明terminated就是终端的意思.
加电压可以的, 强制起始为0或者1.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总线端接就是串行总线的接线端子。我一开始也把总线理解成了现场总线。查看了相关资料,终于搞明白了S801开关的作用。楼主原图中红圈就是终端电阻,其余两个电阻分别为上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线端接就是串行总线的接线端子。我一开始也把总线理解成了现场总线。查看了相关资料,终于搞明白了S801开关的作用。楼主原图中红圈就是终端电阻,其余两个电阻分别为上下拉电阻。

我的印象里终端电阻就是并个电阻好了,而丹佛斯这个是加了电压的,所以不敢确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S485与总线的选择开关,看看所附的图就明白了。

这个 总线端接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要看完整资料才能理解这个图?
~没见到S201,S202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看看《详解RS-485上下拉电阻的选择》这篇文章。

链接如下:https://www.zlg.cn/power/article/detail/id/936.html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E:
就是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