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变频器修炸了

楼主(2024-02-27):
收了台小功率变频器,轻载正常,带载就报接地。
负载开路时,测得运行输出电压三相平衡,正常。
静态驱动电压-8V稳定。测4路总电压28V稳定。测轻载及空载时的霍尔输出电压,趋近于0V。
我不敢用示波器测IGBT动态电压,怕炸管。只测了静态电压,觉得供电没问题,我就将3个霍尔的信号线断开,看看能不能运行。
带重载能启动,不报接地了,心中暗自窃喜之余马上点了停机,在停机过程中,IGBT的V相上下管就穿了 - -!
把IGBT模块拆了,测动态波形。V相上桥没有开启脉冲。估计是击穿时把光耦给烧了。测下桥时,示波器一碰到公共端就报接地。
后悔死我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故障点在哪。
请大神指点一下,下次遇到这个故障,该如何下手

网友A:
示波器是不是手持的?如果是台式的那么要用隔离电源或者高分探头或者把电源插头的地扳掉

网友B:
带载运行的时候霍尔不能断开

网友C:
示波器电源线地线断开啊

网友D:
小意思,别急 ,忘了插驱动线炸大模块的机会有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把地线插脚给剪了,表笔上带了上百伏感应电……吓得我赶紧又换了一根好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表情都是泪的教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断开后的感应电,我怕把电路板给搞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是泪的教训啊。哈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浮地,接到实际电路就没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以前把地线插脚给剪了,表笔上带了上百伏感应电……吓得我赶紧又换了一根好的线。。。。
你也是很有意思了,自己搞维修的,敢把地线给剪了

网友F: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就叫经验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带电池的手持式的可以直接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台式示波器的插头地线剪了,然后表笔上就带了感应电。我就换了个好的插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式示波器的插头地线剪了,然后表笔上就带了感应电。我就换了个好的插头。
。
你的示波器电源应该是开关电源,电路上有两个Y型接法电容,中间接地,刚好分压成110V

网友A:
台式示波器还是买个220/220的隔离变压器把

网友G:
学技术是需要交点学费的,搞维修,不炸机,没有维修灵魂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说的对,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故障范围在哪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