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组态王如何实现一个数据源(ODBC?)配置,切换连接不同名数据文件

做了一个组态王工程,用到ODBC 连接数据文件(.mdb),开始使用很正常,界面切换不同.mdb文件数据读写都很好。后来不知道哪里出现状况,新安装的机器上,界面切换文件以后,文件名改了,而连接数据文件没有变??也就是说一个ODBC 数据源设置,原先工程运行中是可以切换不同名数据文件的,即可以连接不同名数据文件(相同结构)。现在为什么不能切换数据文件了?。

在编程开发电脑上运行工程是正常的,切换数据文件后,立即可以读写数据,可以随便切换中英文名文件,用安装包安装另一台电脑,就不行了,都是Win10系统,组态王是6.55

例如设置ODBC如图,运行中总是连接 shiji.mdb文件,不能连接其它文件,调试时是可以连接其它文件的。
以前安装机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A:
你说的不能连接,是在odbc数据源里面不能修改吗?

楼主(2024-03-30):
回复 网友A:
不用修改odbc数据源,运行中改变文件名,会自动修改数据源。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电脑系统或组态王BUG的问题,换台电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