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信捷OP320A文本显示器怎么和51单片机建立对应关系?也就是文本显示器怎么显示和设定单片机数据?

网友A:
你是自己开发51单片机还是用人家现成的

网友B:
正常应该用modbus通讯了
0x  1x  3x 4x之类地址

网友C:
https://sg.xjstore.net/XJSMS/HMI/OP%E3%80%81MP%E7%B3%BB%E5%88%97%E6%96%87%E6%9C%AC%E6%98%BE%E7%A4%BA%E5%99%A8%E7%94%A8%E6%88%B7%E6%89%8B%E5%86%8C.pdf
它能支持的通讯, 你可以参考. 比较好的是按上面说的, 单片机做个小modbus协议栈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己的51单片机板子。不知道文本上显示的数据怎么对应单片机的数据,文本上怎么设定单片机内的数据。比如,文本上要显示P0.0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怎么做?要显示单片机内的计数值怎么办?要设定单片机的内部数据怎么办?不是通信的问题,是对应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的51单片机板子。不知道文本上显示的数据怎么对应单片机的数据,文本上怎么设定单片机内的数据。比如,文本上要显示P0.0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怎么做?要显示单片机内的计数值怎么办?要设定单片机的内部数据怎么办?不是通信的问题,是对应的问题。

这个应该是自定义的吧,类似于PLC的寄存器,但做MODBUS通讯时也会提供对应地址的

在单片机里面不清楚具体是怎样弄的,下面这个链接内容我是看不懂

http://www.51hei.com/mcu/4245.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的51单片机板子。不知道文本上显示的数据怎么对应单片机的数据,文本上怎么设定单片机内的数据。比如,文本上要显示P0.0口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怎么做?要显示单片机内的计数值怎么办?要设定单片机的内部数据怎么办?不是通信的问题,是对应的问题。
你可能对通讯还是没了解.
毕竟你51里面的东西, 并不是谁都知道, 只有你知道. 所以没人主动去给你对应. 所以需要规定你的数据怎么交互,这就产生了通讯协议.
这个文本显示, 支持众多的PLC的通讯, 没有专门为一个51的通讯, 当然它也支持你自己定义的通讯. 所以你必须去规定51的通讯, 来适应文本的能力. 最简便的方法是, 文本不用编辑自定义通讯, 只在51里面实现适应文本的通讯. 而文本里面最简单的通讯, 估计是modbus. 你在51里面实现简单的modbus主站就行(文本其实最好是主站, 但也支持从站,从站协议要麻烦, 不容易实现).
至于modbus对应, 你在51里面, 实现简单的保持寄存器读写就行. 按照固定时间间隔向文本屏改写计数值,读取P口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采用MODBUS RTU协通信,不知道51单片机怎么设定输入、输出地址数据存储器、变量地址。有什么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是采用MODBUS RTU协通信,不知道51单片机怎么设定输入、输出地址数据存储器、变量地址。有什么例程可以参考?
不是设定的, 是你要编制程序, 你想把哪个数给它, 想接受它什么控制, 就怎么发收数据.
简单说, 你编制51单片机为modbus主站, 那你就用51单片机不断发送数据给屏, 这些数据就是你随便用哪个数据存储的给它发送都行.具体例子,可以网上搜,应该有人提供51的modbus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