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1P+N 与2P的串联方案 那个合理 请指教一下 感谢

楼主(2024-02-27):
漏电保护器1P+N 与2P的串联方案 那个合理 请指教一下 感谢
3种方案如下: 那种方案相对合理与费用减少
(用在农村民宅, 有3个小房间 每个房间进行串联)原来电线就这样拉线做好,不想换线改造,(只更换漏电保护器)
请教那种方案相对合理

网友A:
没听说过漏电保护器还有1.5P的,也不明白你的这些方案用在哪些地方,给什么设备供电的,无法评说谁合理谁不合理的。

楼主:
上述电路串联 有更合理的方案 只是电路原来就是这样接的,不想费力气,只更换漏保
个人认为: 方案1首选 然后方案2 最后是方案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漏电保护器还有1.5P的,也不明白你的这些方案用在哪些地方,给什么设备供电的,无法评说谁合理谁不合理的。
不好意思写错了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那个方案最好 最经济
上述电路串联 有更合理的方案 只是电路原来就是这样接的,不想费力气,只更换漏保

网友B:
个人觉得,第四房间用10A,第三房间也用10,第二房间用5A时,第二房间就跳闸了。所以应该是放案4,总闸40,二房间32,三房间20,四房间16。总之应该逐级减,然后考虑价格因素,总闸是2P,其他都是1P+N就好了

网友C:
漏电开关没多少钱,一个房间一个也可以的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网友E:
总开用断路器就行,其他分路用2P漏保

网友F:
用第一个方案
所有20A漏保,上端接一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还是总漏保下面在分漏保把,多道安全总没错的。这样的话哪个房间漏电一查一个准。否则漏电跳匝你要一个一个房间测试过来的。

网友I:
经济角度--买n个同型号才有谈资

最目前情况
总开使用一个漏保最省钱,最合理,因漏电跳就慢慢查

改线才是最合理的

网友J:
总开关:2P+N
厨房,卫生间:1P+N
其他:1P或2P 混装

网友K:
总空开用2P带漏电,

其它用1P+N的小空开(施耐德的 easy8)

网友G:
回复 网友H:
总漏保下面带分漏保,分漏保跳,总漏保能不跳?

网友L:
楼主的漏电保护器,在正常情况下,2P与1P+N都能自动跳闸,也就是说都能保证安全。但在以下特殊情况时,1P+N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比如说,L与N线被接反,由于开关内的N始终连通,此时的N接入是带电的L线,此时虽然也能自动跳闸,但无法切断带电的L线,此外当你的整个电力系统有故障时,比如说,N线带有较高的电位。以上两种情况仍然可能有触电的危险。

但2P的比1P+N的稍微宽一点,如果空间有限,安装数量受到限制,此外2P的价格也稍微高一点。

网友M:
总开关,不用漏保。也不是用串联的吧,房间开关都是从另一个房间开关上端并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还是总漏保下面在分漏保把,多道安全总没错的。这样的话哪个房间漏电一查一个准。否则漏电跳匝你要一个一个房间测试过来的。

实际中,分的总的经常是一起跳的,哪怕是漏电电流逐级减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还是总漏保下面在分漏保把,多道安全总没错的。这样的话哪个房间漏电一查一个准。否则漏电跳匝你要一个一个房间测试过来的。

实际中,分的总的经常是一起跳的,哪怕是漏电电流逐级减小
大佬你可以试着总漏保和分路不用一个品牌的。以前自己家的老表箱就是装了2个品牌的漏保,就跳一个的,应该是说哪个灵敏度高跳哪个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总漏保下面带分漏保,分漏保跳,总漏保能不跳?
也可能总漏保跳,分漏保不挑~遇到过,或空调,或电脑,或UPS,甚至开日光灯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不会多余,起码排障时马上知道是谁的问题。

我的观点和我的实践经验告诉我,全部都使用漏保控制最好,特别是厨卫间,不会因某一支路发生漏电故障就跳总闸,影响一大片。

我的自购商品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连总开和各分支线路都用漏保控制,只要跳闸,不会影响一大片。而且打开开关箱,一眼就能找出跳闸的分支回路是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总空开用2P带漏电,

其它用1P+N的小空开(施耐德的 easy8)

这种开关不耐用,小电流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中,分的总的经常是一起跳的,哪怕是漏电电流逐级减小

这样也能够立马知道哪一支路的故障,好过你一路一路的排查吧。

其实只要总漏保的动作电流比分支漏保大一些,就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除非漏电电流非常大,超过总漏保动作电流的几倍以上才会出现。

网友K: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我冬天弄的一个烤脚器+一个吹风取暖器 还没烧,

合计估计2KW以内,C16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述电路串联 有更合理的方案  只是电路原来就是这样接的,不想费力气,只更换漏保

个人认为: 方案1首选    然后方案2   最后是方案3

从你提供的图来说,你这种串联式配电,根本上说不上合理不合理,一句话——废话。

除非我理解错你的图,又或者你实际中与图不相符。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总开用了漏电断路器,后面就用普通断路器可以了
认为这个方案最合理,总开关用了漏保了,其他的漏保在你的电路中就是多余的。

不会多余,起码排障时马上知道是谁的问题。

我的观点和我的实践经验告诉我,全部都使用漏保控制最好,特别是厨卫间,不会因某一支路发生漏电故障就跳总闸,影响一大片。

我的自购商品房,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连总开和各分支线路都用漏保控制,只要跳闸,不会影响一大片。而且打开开关箱,一眼就能找出跳闸的分支回路是谁。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网友N:
各房间是上级供电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一个总开下面分开多条支路,你说是串接还是并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各房间是上级供电的方式????

从楼主提供的图来说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各房间是上级供电的方式????

从楼主提供的图来说就是这样。

按照楼主的意思,我的理解是1#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一个总开下面分开多条支路,你说是串接还是并接呢?

26楼应该是下雨图这样的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一个总开下面分开多条支路,你说是串接还是并接呢?
见过最多是,总开下,并接n个带漏保分开
次多是带漏保总开,下并接n个空开
也见过总开带漏保,并接n个带漏保的分开~遇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拆总开漏保
为啥不换大总开漏电流?普通民用30mA,换50mA?物业拒绝~民用规范不超过30mA。
遇到一起楼主这样的串接,建议总开装漏保,其余视实际使用情况~可能使用电器不足以漏跳。

网友I:
回复 网友D:
各开关在一个箱体里,还没见其他类型
最多就是漏保装在那个空开上

网友O:
个人感觉漏保的真正漏电电流动作值,都不大于50MA,更不同于32A、25A、16A的保护动作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下面的版主说的这个方案 用最少数量的电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下面的版主说的这个方案 用最少数量的电线

如果是我的话,就总的用漏保。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一个总开下面分开多条支路,你说是串接还是并接呢?
见过最多是,总开下,并接n个带漏保分开
次多是带漏保总开,下并接n个空开
也见过总开带漏保,并接n个带漏保的分开~遇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拆总开漏保
为啥不换大总开漏电流?普通民用30mA,换50mA?物业拒绝~民用规范不超过30mA。
遇到一起楼主这样的串接,建议总开装漏保,其余视实际使用情况~可能使用电器不足以漏跳。
我们这第二种多,分路采用断路器,总闸用漏保

楼主:
把大家的意见与经验 进行了汇总 具体2种方案 如下:

楼主:
从安全性来说 方案1 比方案2 好 都是2P漏保(如果零火线都断开)

从价格上来说 方案2 比方案1 好 分开都是空开 (空开比漏保价格便宜)

楼主:
农村户外的电箱

有一户将空开换成63A,  我的是40A (就是63A旁边的那个40A)

楼主:
买来的20A漏保

楼主:
待全部安装完成后, 统一上图,到时候请各位师傅指导以下

本人不是电工,只是一名普通电脑爱好者,当然业余时间喜欢听听音乐,自己买的插芯动手作了插线板。

自己买的插头与电线 自己组装的电源线

楼主:
我刚来论坛的时候对电工接线 完全不懂,后来发帖请教各位师傅,经过一段时间的论坛学习

自己买的插座与开关自己安装的,特别是在论坛学习后,自己根据各位师傅的指导安装后,非常感谢各位师傅,同时也很有成就感

网友P:
回复 网友J:
厨卫用2P电磁式剩余电流断路器,普通房间用1P+N电子式剩余电流断路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线路是串接,你的设计是总开下并接各分开?
对于总开,分开都在一个箱体里,总开没必要装漏保,除非总开下还有其他负载不经过分漏保。

一个总开下面分开多条支路,你说是串接还是并接呢?
见过最多是,总开下,并接n个带漏保分开
次多是带漏保总开,下并接n个空开
也见过总开带漏保,并接n个带漏保的分开~遇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拆总开漏保
为啥不换大总开漏电流?普通民用30mA,换50mA?物业拒绝~民用规范不超过30mA。
遇到一起楼主这样的串接,建议总开装漏保,其余视实际使用情况~可能使用电器不足以漏跳。
我们这第二种多,分路采用断路器,总闸用漏保
这种情况下因漏电跳,查找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