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7):
DP网络中间有一段用1个OLM转光纤,再用第2个OLM转回DP线,那么这两个OL口上的DP接头都只接进线对吗?上面的端终电阻拨到ON还是OFF?还有最后接了带DP的编码器作为终点站,编码器上面终端电阻有吗?如何设置?300plc能否连在bp网络的中间位置?

网友A:
按道理到光纤就是终端了, 需要终端电阻.
plc可以在中间.

网友B:
编码器上有终端电阻,需拨到ON
DP终端设备,转换的DP终端,也需要拨到ON
300的PLC,你放哪里都是可以的!它是DP的起点,任何时候都是!

楼主:
感谢两位的解答,今天又学到了。还有光纤两头的OLM上两芯光纤顺序怎么接?需要交换位置,两根均是一头出,一头进是吧?

楼主:
都全了。有终端电阻拨片。有接线图。那两个圆黑黄色的应该是设置DP地址的。

网友C:
DP网络最大布线距离200m左右,如果从站离主站比较远(几百米到几KM),z只能用OL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