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U盘函数错误

楼主(2024-02-28):
年前搞了个M2的固态+绿联的硬盘盒组了个256G的固态U盘。昨天晚上用的时候突然不识别,盘符都找不到了,一边碎碎念,一边上网查原因。都看到说不行只能格式化,进入磁盘管理准备格式化,结果格式化都不能进行,还是报函数错误。后面继续网上找原因,一条消息很重要,有位达人说试试看重新安装下SSD,可能是金手指接触不良。我立马拆开一看还真是金手指有点跑出来了。重新安装后,U盘顺利复活。这个经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我的台式机如果开机蓝屏时,我都一般把内存条把下来擦一下,再检查显卡是否松动,基本上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B:
修电脑的小秘诀,一是重启二是擦内存条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固态盘装到盒里应该有固定螺丝,金手指错位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网友D:
估计是有撞击吧,造成的松动。

网友E:
回复 网友B:
以前不懂 也是这样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固态盘装到盒里应该有固定螺丝,金手指错位这种情况应该不多。
要不是网上查到有人也是这个原因我也不会大开看呢。确实会有金手指部分脱出的情况。

网友F:
前一阵子台式机开不了机,准备卖废品时换了个主板电池竟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