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9):
以前测过公司的电,是正常的,没有地线带电的情况,零线的话会有悬浮,感觉也正常。
第一次关注到,是去年有个朋友小区家里的热水器,老是跳闸,我去找了一下,发现零线带电就算了,地线都有电(我用万用表一只表笔接地线,一只表笔夹我手指,电压有几十伏,具体的数值我忘记了),后来我查线路,发现是电工施工的时候,有的位置分线是直接把线皮去掉,然后在上面绕几圈就分出去一路,有1个位置的火线和零线接反了,所以一打开热水器就跳闸,因为线布的是暗线,抽不出来,没法重新布,我就把那里解开了,然后热水器那边重新插上就可以用了。
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以前可以用?以前线也是接错的!而且我开始查线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一开就跳,有时候是过了大概1分钟才跳。
后来我没关注了,昨天遇到第二次类似事件。
有1个附近的朋友,住的村民的自建房,她洗澡的时候,去拿花洒被电了一下,但是直接摸洗澡水没有麻的感觉。然后她公公是几十年的电工,就查了一遍家里的线路,发现地线也带电!地线的电压有三十多伏!
这就很离谱啊!
我跟搞建筑的一建朋友聊天,他说正规的小区建设的时候,接地桩的材质、深度、连接电阻都会测,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然后我就纳闷了,如果接地良好,那地线的电没有导入大地,说不通呀!
我理解的是,接地线搭接不良,导致接地电阻过大,使接地线上的电不能及时有效的流入大地,所以检测时才会有悬浮电压。
至于为什么接地线搭接会不良,而新建项目能验收显然新项目的接地线是优良的,我理解是材质氧化后,接地电阻变大,即使没有虚接,其泄流能力也出现了下降,导致地线上会有感应电。
我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欢迎坛友们积极参与讨论!

问题描述完毕,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即在现有的条件(地线带电三十度伏)下,如何安全用电,欢迎坛友们提提意见和建议!
非常感谢!

楼主:
刚又去问了第一个朋友,是他家有个隐蔽的线盒漏电

网友A:
接线不正规,电阻变大。

网友B: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老说热水器带电了,后来见得多了,总结就是两点:1布线有问题,2.地线出问题 ;本来计划在老家装个电热水器的,因为老家的电路也是很老了没做改造,想了下放弃了这种想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老说热水器带电了,后来见得多了,总结就是两点:1布线有问题,2.地线出问题 ;本来计划在老家装个电热水器的,因为老家的电路也是很老了没做改造,想了下放弃了这种想法
用储热式,漏保弄好,我家里用的储热式的,热水器插座漏保的,入户漏保的。不具备用燃气的条件,热水器还是要用的。

网友D:
我家装的就是电热水器,贼耗电,家里当时是通了燃气的,当时选择了美的的电热水器,现在贼后悔!用燃气就省钱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家装的就是电热水器,贼耗电,家里当时是通了燃气的,当时选择了美的的电热水器,现在贼后悔!用燃气就省钱多了!
电热水器你不能一直开着的呀,一直开你就等于一直在烧。是会多费点电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房子也敢住人,贼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多人不懂电的呀!只要没出问题,就以为是安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家装的就是电热水器,贼耗电,家里当时是通了燃气的,当时选择了美的的电热水器,现在贼后悔!用燃气就省钱多了!
电热水器你不能一直开着的呀,一直开你就等于一直在烧。是会多费点电的。
老家农村,不具备条件搞燃气的。加上电的也不会一直开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房子也敢住人,贼够大

想当年我们村改电的时候,加了漏电开关,那时我们村很多人家里都是自己打井,买潜水泵抽水。

没有一家不跳的,后面村里电工把漏电开关全部短接了才能用。

现在住大城市的意识高一点,还有现在国家抓的严,像电热水器家里没地线的话,安装师傅是不装的

网友G:
热水器使用多少年了?
地线为啥带电~火零交换,正常地线不会带电
检查问题出在哪里,好像只能用排除法
不用电热水器就不漏保跳(不管用几分钟),热水器嫌疑最大

估计这热水器从上岗就没做过保养

网友H:
老旧小区,地线都没有,还好线都改明敷的了。

网友I:
地线带电就是没接好地线,真正接好地线是根本不可能带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第一个的原因最后找到了,是一个隐藏的线盒里面线皮老化有短接的情况,第二个还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呀,都别说老旧小区了,就工厂都一个样,以前我管理的那个工厂,是以前的老厂房,有一次有个员工说机台壳子有电,查了一下线路,全部都没有地线,我又重新打的接地桩,把厂房的所有线路全部加了接地线才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农村的很多入户也是2根线,也没有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样!我记得之前实验室加了一台高精设备,对电源很敏感,在前面就单独加了个漏保,一开机就跳,后来重新单独给它做了1条地线,啥事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