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9):
台达电机用的是哪家的编码器

网友A:
拆开编码器罩盖看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B:
你想自己换?

网友C:
这个不重要,如果你要换的话,数据一样就可以,换了以后调零就可以

网友D:
台达自己能生产编码器。

网友E:
多数都是用台达的编码器

网友F:
尼康或者台达自己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