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kong定制的快充

楼主(2024-02-29):
定制的快充来了!2500w,AC250V/10A,DC5V/3A。gkong定制,菲尼克斯出品。

楼主:
只是充电头,没有线。使用普通线,体验不到快充的感觉。打算弄一根快充线,体验一把给手机充电的快感。

网友A:
这个去年我是花了2300积分才能兑换到的

网友B:
2500w,AC250V/10A,DC5V/3A

这个是2500W  ?????

网友C:
哈哈 看产品参数~敢买,敢用?
产品正经,参数不正经

网友D:
据同事时说,自从有了快充,再也不用担心早上手机没电了,刷牙的功夫就充满了。

网友E:
5V 3A这个已经不能算快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00w,AC250V/10A,DC5V/3A

这个是2500W  ?????
看到这个面是上面,下面是个插头,四周四面有插座的,2500是指四面的插座可以供2500的用电功率

网友F:
12V,也不算是快充把。

花100块买个氮化镓PD充电头试试,

网友G:
快充不是12V的么
快,还有手机要支持才可以

网友H:
充电5分钟 通话两小时了。

网友C:
结合网上这个图,参数是否这样理解
型号-----
最大电压/最大电流~就是普通插座指标

自带USB
USB输入 100-240V/0.7AMAX
USB输出 多口使用 5V3A
USB单口输出,USB-A口,5V3A/9V2A/12V1.5A
USB单口输出,USB-C口,5V3A/9V2.22A/12V1.67A

作为快充,应该是快些,与TYPE-C还是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年我是花了2300积分才能兑换到的
今年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快充不是12V的么
快,还有手机要支持才可以
之前使用通用的快充充电头充电也很快,没有意识到手机支持快充但充电头不匹配,还是不能达到快充的效果。我红米手机使用华为荣耀的快充,REALME的快充,都不行,充电几个小时后有可能充电量几乎没有增加。

网友J:
大品牌,应该不错。

网友K:
以前在某品牌的活动中获得一个类似的,是公牛贴了厂家的牌,快充不一定快,但是保护确实做的好,一次线短路,他自己跳闸了。后面换正常的的线上去,还好用的。

网友A:
价格分别是淘宝的德力西与欧普

网友L:
贺喜贺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