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2-29):
我们的一套温控系统,一个主板LGR25连接不上了。之前由一台主机通过网线连接,主机运行WEBCTRL,目前电脑主机Ping不通LGR25主板。电脑主机IP没变,网卡正常。有同仁知道怎样处理提点一二吗?谢谢啦

网友A:
什么用途的温控?不行就整套改吧,这个修起来太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用途的温控?不行就整套改吧,这个修起来太麻烦

WEBCTRL是楼宇自动化控制系统,类似于WinCC,这种情况下难道不应该先检查网线,然后再替换主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