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4-03-01):
家里有个增压水泵是电容启动的,想用变频器来调速,看到某宝上有卖220V的单相电容电机驱动的变频器,电机电容不拆,电机两根电源线接变频器W,V端即可,那么普通的变频器是否也可以吗?

网友A:
记得变频器输出端不能接电容的

网友B:
普通的应该是不行的,淘宝上是有几家卖那种专用的。其实调速你可以试试那种86面板型电位器调速的,还有可控硅调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想改个恒压供水,现在用的增压泵一开就是全速,如果龙头开小一些水流一会大一会小不稳定,

楼主:
他那个变频器说如拆了启动电容,副线圈那线接到变频器U端,有一个参数要重新设置,不知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改个恒压供水,现在用的增压泵一开就是全速,如果龙头开小一些水流一会大一会小不稳定,

看来你需要的是这种,这价格应该变频器还便宜吧

网友C:
上面图片的调速器不是线性哦,最低速度也不零哦
今天改了一个搅拌机,就是那个驱动坏的,图方便便宜,就买了一个简易调速,上机测试,最低速度不是零,实验室反映不够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用的就是全自动智能款,压力在2-5公斤,高于5停机,低于2开机,用水量小一点就一会开一会停,大用水时可以,小用水不行。

楼主:
按照他的接线变频器也就驱动了单相电容电机的主线圈,不懂他是怎么做到变频旋转。

网友D:
不靠谱,很容易爆炸,,最好是变频器加电机整套一起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全自动智能款,压力在2-5公斤,高于5停机,低于2开机,用水量小一点就一会开一会停,大用水时可以,小用水不行。

那你还要考虑变频器有没有带PID功能的,这个需要加压力变送器反馈的

网友E:
更换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F:
要考虑改造成本合不合算

而且泵的特性曲线不是线性,做恒压供水要么外置恒压供水控制器,要么买内置PID功能的变频器,你说的单相变频可能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G:
可以使用,我们经常用,我们使用PLC485控制,你选单进单出的变频器就可以,淘宝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知他是怎么做到的,按照目前我们知道变频器电机都是3组线圈并且电阻一样,而单相电容电机只有两组线圈且阻值也不一样,模块输出不是不平衡了吗?靠软件、还是硬件来实现?

网友H:
这个好象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