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2):
假设原来功率因数0.8,现在功率因数提高至0.95,每月用电量1万度电,提高后每月可降低多少?该怎样估算

网友A:
1000-1000*0.8/0.95=1579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挂表测试,工况不一样,这个省电也不一样!

网友C:
低压380V的话,看看实际的功率因素是多少,结合对应的变压器容量补偿好了,一半变压器的1/3-1/2,也有更高的。

网友D:
1000-1000*0.8/0.95=1579

对于采用供电公司的电能来说,以上的节能计算方法不对,以上的计算用于自发电的场合,当提高功率因素后,增加的可用电能力。而供电公司对用户的收费标准是:
以功率因素0.9为界线,高于0.9奖励,低于0.9罚款。

如果功率因素是0.88,也就是说比标准0.9低0.02,那么当月的功率因素惩罚金应该是:
=总用电量*电价*(-0.02),该数值就是当月应交的罚金。

如果功率因素是0.93,也就是说比标准0.9高0.03,那么当月的功率因素奖励金应该是:
=总用电量*电价*0.03,该数值就是当月应得的奖金。

如果功率因素正好是0.9,也就是说不高也不低,也就不罚也不奖。

在以上计算中,其实供电公司并非直接采用功率因素,而是采用了当月的总有功电量与当月的总视在用电量的比值,来代替功率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1000*0.8/0.95=1579

对于采用供电公司的电能来说,以上的节能计算方法不对,以上的计算用于自发电的场合,当提高功率因素后,增加的可用电能力。而供电公司对用户的收费标准是:
以功率因素0.9为界线,高于0.9奖励,低于0.9罚款。

如果功率因素是0.88,也就是说比标准0.9低0.02,那么当月的功率因素惩罚金应该是:
=总用电量*电价*(-0.02),该数值就是当月应交的罚金。

如果功率因素是0.93,也就是说比标准0.9高0.03,那么当月的功率因素奖励金应该是:
=总用电量*电价*0.03,该数值就是当月应得的奖金。

如果功率因素正好是0.9,也就是说不高也不低,也就不罚也不奖。

在以上计算中,其实供电公司并非直接采用功率因素,而是采用了当月的总有功电量与当月的总视在用电量的比值,来代替功率因素。
低压进线有功电能表能计量出来吗?

网友E:
实际上你节约的是罚款
原来的0.8肯定是不合格的,每个月肯定是要罚款的,后来你合格了就不用罚款

网友D:
低压进线有功电能表能计量出来吗?

系统应该配有无功电度表,供电公司就是根据有功、无功的电度的比值,推算出当月平均的功率因素。

网友F:
每月用电量是之前还是之后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低压进线有功电能表能计量出来吗?

系统应该配有无功电度表,供电公司就是根据有功、无功的电度的比值,推算出当月平均的功率因素。

早就是无功、有功共一块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每月用电量是之前还是之后
就是前后有一个对比。加补偿前,和加补偿柜后,看看是否节省有功电能。因为我们这里一直采集的是有功,无功一直未采集。

网友H:
好奇问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自带个补偿电容器??

网友D:
加补偿柜后,仅仅可以降低无功电能,不可能节省有功电能,无功补偿与有功电能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I:
假设电价0.8元/kwh,原功率因数0.8罚电费的5%,提高至0.95减免电费的0.75%,合计可降低电费5.75%,有功负荷基本不变0.8*10000*5.75%=460元,每月可降低电费支出460元。

网友I:
功率因数提高后,有功电度的变化计算有些复杂,如果不是很极端一般认为不变,因功率因数提高总电流会降低一点相应的线路损耗会少点,也有可能因为功率因数的提高间接电压的也提高,这时用电设备有功负荷反而会变大。

网友J:
你可以反过来算,原来有罚款的,现在你不但没有罚款还可能有奖励,你把原来罚款的金额+奖励金额/电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好奇问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自带个补偿电容器??
有的呢,我们以前单位就地补偿的,一条线旁边一个补偿柜。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好奇问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自带个补偿电容器??
有的呢,我们以前单位就地补偿的,一条线旁边一个补偿柜。
多大功率的电动机控制柜啊

网友I:
N年前我们也有就地补偿,就是一个电容器接在接触器下桩,电容器的接线是内部密封,由于是加装的只能摆在配电室屏后走道,后来因电容器故障起火跳闸,就全部都拆除了,其实摆在走道本身就不安全,且利用率不高因为需要定期倒换设备,再后面就是统一加装低压集中补偿柜和高压集中补偿柜。

楼主:
看来节能不用考虑了。没有直接效益,老板肯定不投资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奇问一下,三相异步电动机为什么不自带个补偿电容器??
矿山企业大功率电机在降压启动柜有补偿。并联电容。在现场电机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