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2):
如题,通过物联卡实现通讯,远程给出指令通过内部自带继电器输出指令控制起停。
说明:
起停就是给个远程平台上给个信号,通过4G信号与网关通讯,然后网关输出个开关量信号给外部控制用,同时网关自带通讯接口用于接收设备的各种状态信息。

接受设备状态信息通过通讯口;
起停指令通过该网关的平台或内部变量发出发出,输出开关量用于硬线控制外部起停。
不依赖于wifi或者网线,因为现场不具备连接条件,只有GPRS信号。

网友A:
多的很 一般就是modbus dodbus tcp的一根网线。

网友B:
不明白.
有微功耗待机值守的.
但是起停的不知什么意思, 停了断电了, 还能接收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
有微功耗待机值守的.
但是起停的不知什么意思, 停了断电了, 还能接收控制吗?

起停就是给个远程平台上给个信号,通过4G信号与网关通讯,然后网关输出个开关量信号给外部控制用,同时网关自带通讯接口用于接收设备的各种状态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的很 一般就是modbus dodbus tcp的一根网线。

不用网线,单独插物联卡啊,说明我更新了,先前描述的不详细。

网友B:
4G DTU, 或者4G网关+io模块.
一般网关厂家都配套云, 就是物联网的远程监控.
有人,艾莫迅这些都应该有, 有些屏现在也带4G可以用来当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 DTU, 或者4G网关+io模块.
一般网关厂家都配套云, 就是物联网的远程监控.
有人,艾莫迅这些都应该有, 有些屏现在也带4G可以用来当网关.

艾莫讯的没有,问过他们客服,主要是云平台控制开关量输出这个他们没有对应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G DTU, 或者4G网关+io模块.
一般网关厂家都配套云, 就是物联网的远程监控.
有人,艾莫迅这些都应该有, 有些屏现在也带4G可以用来当网关.

艾莫讯的没有,问过他们客服,主要是云平台控制开关量输出这个他们没有对应的产品。
它们的估计需要组合, 一个4G网关, 一个io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T B上找到了,搜DTU就可以

网友C:
可以 物联网plc就行了
plc网关一体的
我们用过很多了。

网友D:
要看距离远不远,如果远的,可以用4G物连网模块,如果距离近的,还是用点对点的射频模块。4G的模块好用倒是好用,可是费用到期后,不续费,就不能控制了,那也是个麻烦事。

网友E:
4G的物联网那种网关盒子应该也行吧,可以跟plc或者人机通讯的,然后有个中转的服务器,可以读取状态和发送指令。

网友F:
某宝上一大把

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距离远不远,如果远的,可以用4G物连网模块,如果距离近的,还是用点对点的射频模块。4G的模块好用倒是好用,可是费用到期后,不续费,就不能控制了,那也是个麻烦事。
没错,后期续费要提醒,我们主要是用作前面几年就好了,刚好找到免5年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4G的物联网那种网关盒子应该也行吧,可以跟plc或者人机通讯的,然后有个中转的服务器,可以读取状态和发送指令。
一般的4G盒子贵,起底500+,DTU简单。主要是我们用用继电器控制硬线,一般的网关盒子不具备开关量输出接口,需要和IO配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物联网plc就行了
plc网关一体的
我们用过很多了。

用物联PLC还是占空间,另外放在密封的柜体内信号是大问题,除非有外引天线,我们的设备很多都是在没啥住宅区的偏僻地方。DTU体积小,我只需要一个开关量输入口和一个输出口,外带1个485口就可以,多了也没用。

网友C:
dtu不是也需要天线的?
体积是很小的
卡片式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dtu不是也需要天线的?
体积是很小的
卡片式的plc

是的,我现在整了2种天线,一种扁圆柱吸盘式的,一种钢制的立式的,到时看看效果

网友G:
淘宝上这种东西还是有的

网友C:
天线应该没有太严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