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2):
项目简介:

客户描述:老板买的二手设备,买回来设备就不能用,线被剪了,整个设备保密,别人不卖的,当成废品才卖出来的。程序图纸都有,恢复一下就行。

我到现场看到的:

设备是2个磨头动作,有冷却液,磨工件应该是根据电流反馈进刀,行走,全部是普通电机,无伺服电机,接触器+变频器动作。

~~~~~~~~~~~~~~~~~~~~~~~

1,PLC ,HMI不通电,
2,4个变频器待机闪烁,好像是台达的。
3,内部线路非常凌乱,线头到处都是,
4,外面磨头好像要移动的,有坦克链,机头有4个电机,以及不多的感应器,线被剪了,五颜六色的胶带。

几分钟简单维修了一下,PLC,HMI上电正常(无报错,RUN灯常亮),通讯正常,触摸屏寄存器都出数字了,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

各位同行,你们看多少合适?

工作量:
1,清理内部无用的线头,根据图纸恢复线路(图纸看了,不全)接线排有线号。
2,坦克链的电机线全部更换,外围传感器的线不行的也得换。
3,未知,老板只需要设备能运行。
~~~~~~~~~~~~~~~~~~~~~~~~~~~~~~~~~~~~~

我大楷算下成本:

清理更换接线 2个人干得1天左右,合计2个工时,考虑设备老化,再预留一个人们现场, 500*3

一台工作车。单边路程50KM左右。                                     200*2

工作餐*2                                                        100*2
~~~~~~~~~~~~~~

以上。

网友A:
报价少了,这种设备老板要的是能运转使用,后续还有调试,报个5000不开票都不贵,也要看设备做什么的。

网友B:
报5千都亏,起码要一万,这种二手机器,问题点多,需要大量时间!

网友C:
主要是看有没有后续,如果是一次性的你可以高点,如果是长期合作的低点没所谓
这台机器,要整理好,可以运行,也就两到三个工作日的工作量而已

网友D:
支持楼上说法,如果打算长期合作可以稍微低点,毕竟有可能后期会找你维护,多一个客户多一条路吧

网友E:
没有人去恶行竞争就好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报价2000,老板考虑一下,

2000我只包含外围设备能动起来,PLC点位对好,

不包含材料,程序修改。

网友F:
觉得不吃亏,干的顺手,有的赚就不错。

网友G:
2天2000?老板考虑这小子是不是找后账

网友H:
再把利润算上

网友I:
这个接好了也不一定能运行,小心烂尾收不到钱

楼主:
回复 网友I:
对,就是怕这个问题,所以报价才2000
如果需要调试程序,2K肯定做不了。也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不算是熟人。
还有就是太烂了,不是太想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报价2000,老板考虑一下,
2000我只包含外围设备能动起来,PLC点位对好,
不包含材料,程序修改。
实际上老板最终给钱时候会要求这要求那的,他的目的是机器能生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怕这个问题,所以报价才2000
如果需要调试程序,2K肯定做不了。也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不算是熟人。
还有就是太烂了,不是太想干,
不想干报高才对

网友J:
这个活不好干,不知道怎么样才算搞好!确定自己报价了,最后能收到钱就行

网友C:
2000到手是合理价格,但你不能搞太快,可以不用那么勤快,就推说一堆困难理由,实际上你这个机程序还在的话,整理线路是没有大的技术难度的,真做事的时间也最多三个工作日
搞过一套复合机,9轴,PLC经常故障烧机,改造内容是取消PLC,重新换同步系统和改线路,收了2500,工时应该比你这个多一点,长期合作用户

网友K:
这是砸同行饭碗啊,况且您也没赚,这种单做一笔是一笔。收拾不完烂摊子您确定能收到款?

网友L:
肯定是个坑,如果设备能正常使用,别人为什么卖?还是破坏性处理,就是不想别人用,唯一是有电路图,回复线路不难。难在线路回复后设备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报价2000,老板考虑一下,
2000我只包含外围设备能动起来,PLC点位对好,
不包含材料,程序修改。
现在二手设备都不值钱,有可能老板买回来也就几千块钱,但是报价前提把不包括后续的说清楚一点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报价2000,老板考虑一下,

2000我只包含外围设备能动起来,PLC点位对好,

不包含材料,程序修改。
现在二手设备都不值钱,有可能老板买回来也就几千块钱,但是报价前提把不包括后续的说清楚一点好一些

可能是的,设备破破烂烂,大概率是废品价买回来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的

我报价2000,老板考虑一下,

2000我只包含外围设备能动起来,PLC点位对好,

不包含材料,程序修改。
现在二手设备都不值钱,有可能老板买回来也就几千块钱,但是报价前提把不包括后续的说清楚一点好一些

可能是的,设备破破烂烂,大概率是废品价买回来的,
最近二手设备也是不值钱得很

网友C:
二手设备是不值钱,这个是事实
但是如果能把二手设备起死回生产生效益老板就赚到了
十几年前吧,有个老板废铁价格从陕西那边买了一台涂布机,当时花了点钱找到我帮他安装起来,电控升级一下,再改造一下,性能指标比原来更好,原来在陕西只能涂6个丝的铝箔,升级后可以涂4个丝的铝箔也不会断铝箔,到现在,这个机还在每天生产,工厂也从原来的一条线到现在有四条线了
实话说吧,当年也是第一次设计涂布机电控,由于价格便宜,收款自然也不是问题,后续也给他做了其他的设备升级

网友N:
没个一两万下不来,除了一两小时顺手能解决的事报个几百块。其他任何项目需要出工出力几天时间的都要报个一两万,项目再小 可能也需要个把月来回折腾!不然还不如进厂上班,每月也有一两万块。

网友O:
感觉设备不能正常生产,老板都不给钱。

网友P:
好杂乱啊,不急的话按天算钱,急就按点算,单价报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