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4):
   配置如下图: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以及Oracle等。
   配置文件和软件:

网友A:
mqtt可以自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MQTT协议和HTTP协议一般是JSON格式的,可以自定义的;
复杂的JSON可以通过脚本编程实现,不编写脚本简单配置即可实现如下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