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4):
接修该变频器无显示故障,拆机后发现好些件烧的看不清型号参数了,望师傅们帮帮我,电源主芯片用的是2842B也炸裂了,还有DR78看不到阻值,DD20,DD55是多少v稳压?有图的话烦请发我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电容DC64容量及耐压吗?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网友B:
这种图纸还真有啊,感谢3楼的无私奉献!

网友C:
真的烧的面目全非了啊

楼主:
今天才把坏了的配件都换了,上电后2842B供电脚7脚电压在11-15v变化,电源不工作,供电电容100UF之前早都更换过了。dd55换的20V稳压管,图上没有。我断开供电电阻后另给7脚加15.6V后电源能正常工作。麻烦各位给看看该怎么维修了?谢谢!!

网友A:
反馈有问题!后级短路过流!论坛不是一大堆分析开关电源的?

楼主:
反馈电路我在查一下。谢谢!

楼主:
图上标的电容实际容量是多少?标号是DC61我更换成1nf电源能正常输出,可是连接主板后屏就一闪一闪的,电源工作就不正常了,2842芯片7电压跳动。8脚5v跳动最高1.4v。主板也查过了,没有发现问题。最后在我上完电后再插主板接口后显示正常,还是怀疑电源哪里问题。我把电容换成4.7nf电源间歇震荡。
正常时候的电压1脚2.1v,2脚2.4v,3脚0.05v,4脚2v,6脚-1.2,7脚13.9v,8脚4.9v。

楼主:
圈起来来的电容容量是多少呀?DC64坏了更换为100NF,其余的DC60,DC61,DC55参数有知道的吗?麻烦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据说是斜坡补偿用的,你搞大了吧https://www.doc88.com/p-0853825376875.html

网友A:
DR84=Rt=5.6K,查表看了一下,DC60=Ct取6.8NF应该是合适的。DC64=DC61=DC65=100PF(论文推荐)

楼主:
谢谢!我在测了一下各电容的容量值我标注在图片上了。板号上的DC64坏了更换成了100nf的DD20管是击穿的换成20V的。DC55和DC61是0.7nf,DC60,100nf,我就更换了DC64和DC61的参数为1nf,之前电源7脚电压跳变,8脚电压在1.4-0跳变。电源不工作,后来更换了这两个电容电源能输出正常,可是插上主板电源就不工作了,上完电再插主板接口就正常。所以还是怀疑电源参数不对。谢谢!我按照你给你参数更换下看看,我之前把DC61换成4.7nf电源就打嗝。

网友A:
示波器呢?没示波器不好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我按你您说的换了还是不行,又换成1nf的。放几天在检查一下。有消息了来回复。谢谢你!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示波器难搞哦!唯一不确定的只有DC60,得看你用得2842厂家DATASHEET,我是随便翻了个来看得,不一定对!其它几个是远远小于DC60!你先得把4脚的频率干到40-50K,再说其它!

网友D:
闲鱼买块二手板,修好机器再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问题找到了。我把Dc60换成4.7nf就可以了。之前标注错了dc60原电容测量是10nf,觉得没有问题就没有想到哪里,最后按照Ct图试着换成4.7nf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看不清,从新发一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图纸!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