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设备列表生成

楼主(2024-03-05):
当生成设备列表时,列表超出了图框怎么设置可以将超出的部分转到下一页去,请各位大佬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最多生成行数,或者插入页脚(插入-动态数据-页脚)

网友B:
按道理来说,超出行数会自动转到下一页,要不然就是你的表格格式设置里对表格行数的设置太大,超出了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