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5):
给plc扩展IO的解决方法:
1、通常情况下,通过总线连接IO耦合器扩展。PLC上都集成有不止一种通讯接口,常见的有CAN、串口、以太网等。通过这些通讯接口,我们可以让PLC与IO耦合器实现互传数据,无论是组合式PLC还是一体式PLC,它们的上面都会有总线,所以这种办法很通用,你要注意的只有PLC的总线和IO耦合器总线一致。

2、第二个办法,让PLC扩展本地IO接口。这个扩展办法普通的一体式PLC自然是无法做到的,只有那些可以连接IO功能块的组合式PLC才能实现。

3、最后在一些离散点或者IO点信号位置不方便布线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通讯的距离,选择无线 WIFI、lora、4G的扩展方案,来实现IO信号的通讯,这种方法现在也越来越常见。

网友A:
自已问 自已答 自言自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已问 自已答 自言自语!

因为是某一个账号的小号,所以处于严密监控中,要不是论坛严厉管控,找就给你扫二维码了。

网友C:
有一种IO扩展叫IO自扩展不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