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

楼主(2024-03-05):
我以前插入宏的时候很正常 ---- 见图 :
以前的宏文件丢了,今天重新下载了宏 ,变成这样了 --- 见图 :
正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又遇到这样问题的师兄指点一下

网友A:
明显是路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路径不一样
。。。不是这个原因 。
我现在这个是横竖不行,然后把那个宏文件夹单独提出来试的。

网友B:
没看明白哪里不对,你文件与路径都不一样,等高手解答?

网友C:
是不是版本号不一样导致的问题?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版本号不一样导致的问题?没遇到过
我也怀疑这个 。。可能是EPLAN版本低了,而西门子现在弘文件版本更新了 。
得空换个EPLAN2.8试试(现在是2.7)

网友D:
自己对着画一个也行

网友E(2024-06-18):
选择的时候 可以切换一下变量 看一下是否包含你以前的宏 因为西门子宏现在都是分散式IO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