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5):
如题用什么软件可以自动调整温控仪的sv值大小

网友A:
带通讯的都可以,PLC,上位机,触摸屏

网友B:
是不是想做温度曲线啊

不管用PLC还是上位机(HMI,或者上位机软件)都是用通讯去修改SV值。

PLC可以写程序,上位机可以写脚本。

网友C:
调整温控仪的sv值,只要能通讯匹配的都可以

至于自动,那就是程序的事了

网友D:
通讯方式,具体看你的组态状况

网友E:
楼主要求自动调整温控仪的SV值大小,是指与时间没有关系的任意设定SV值,还是与时间有关系的按一定斜率来设定SV值?

网友F:
plc控制修改的比较常用

网友G:
modbus 通讯的方式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