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G120XA单板运行方法

楼主(2024-03-06):
西门子G120XA变频器怎样测试单板运行,我测静态电压正常,想测试动态电压,各位大师有知道怎样做才能单板运行吗?

楼主:
哪位大师指导一下,或者提供一下这个的图纸参考一下

网友A(2024-04-16):
成功了吗?

网友B:
我的22KW的单板测试成了 看我的帖子 你这个不装IGBT需要屏蔽(驱动光耦,IGBT电流检测 温度检测) 还得从整流那边短接直流母线至模块DC供电端 我见过直接装上IGBT 不装机加电模拟测试的

网友C(2024-05-21):
仅供参考(带逆变模块和空负载小电机运行方法):将插在X610上的红黑连线剪断加长(接触器线包供电线),拆下电容板放一边,此时电容板与DC母线脱离,只有接触器在连接,然后接直流母线560电压(这个电压的来源需要自己制作,一只整流模块加560uF/400V电容两只即可)到逆变模块的P和N(不是AC380输入) ,然后接控制单元(包括面板)和稍小功率的电机,开机进入正常画面,按说明书手工操作使之自学习一遍,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