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神!

楼主(2024-03-06):
哪位大神能帮助解释一下,
电压表和上面的断路器为什么没有自动连接?

网友A:
删掉,用C栅格重新插入符号,不要复制粘贴。很可能没对齐
【方案】
菱机妙用 | CC-Link IE Field网络参数的设置及网络诊断

网友B:
栅格没有对上
【方案】
资料下载 | 适用于电子制造的 XPlanar 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

网友B:
打开捕捉到栅格即可
【方案】
加快自动驾驶技术推广应用,华北工控可提供嵌入式硬件助力

网友C:
没有对齐吧。你这格选的哪个类型。
【方案】
国家能源局:节能减排将是中美合作的重要领域

网友D:
打开捕捉到栅格
【方案】
氢冷发电机气体泄漏只能找氢气?你需要换一种思维......

网友E:
栅格 调大一些 再把栅格捕捉打开
【方案】
CNC雕刻与数控铣床的联合加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