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7):
三菱FX2N-1PG定位模块可以与FX3U PLC或FX3GA PLC配合使用吗?也就是FX2N-1PG插在FX3U或FX3GA后面?

网友A:
FX3U可以,作为特殊模块加装在本体右侧,FX3UC需要适配器,FX3G不可以。

网友B:
FX1N  FX2N  FX3U  FX3GA的主机都可以;

网友C:
回复 网友B:
1N不行,别误导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