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正泰 NJR5软起动器 启动限流超时故障电流100A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3-07):
求教 正泰 NJR5软起动器 启动限流超时故障电流100A是怎么回事? 启动延时和结束延时都设置的6

网友A:
如果电机没问题就看看启动时间是多长,适当延长启动时间,调高初始启动电压

网友B:
先判断电机与负载有没有问题,然后把时间设大一点看看。

网友C:
过流保护了

网友D:
是不是启动电流大,时间设置短。

网友E:
这玩意玩的少,每次去都是擦屁股!每次我都改成电流模式,工作就很正常!我也是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人总要用电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