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三菱FX3U程序编好后不能保存

楼主(2024-03-08):
三菱FX3U程序编好后不能保存,说安全检查打开了,关掉也不行,如图.

楼主:
恢复到出厂默认也不行.

网友A:
关闭软件,重新打开或者新建一个工程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WORKS3也不行.

楼主:
换WORKS3也不行.

网友C:
另存试试

楼主:
另存也不行.
引用 网友C:
另存试试

网友C: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没安装对,记得在安装过程中有个选项,仔细看说明

网友D:
卸载重新安装,三菱的软件好装,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