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8):
就是想写一个关于485断线检测报警的,该如何写我现在是一个主站,一个从站,主从之间是485ADPMB,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之类的都是一些正常,就是想害怕一个关于485断线了,我该如何去报警。

用M8421就是这个会一闪一闪的,而且我发现就算我把从站的电关了,M8429跟M8422这二个也不支动作。M8421只是闪的频率变得很低了,大概1分钟才闪一次。

网友A:
通讯正常结束 和通讯异常结束 能不能用异常结束多次 作为一个通讯异常呢?断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B:
一般通讯有状态,一次通讯出去, 有没有回应, 有超时错误等.
再麻烦的是做心跳.就是一端做一个位0/1变化, 一旦超过多久没变化, 就认为通讯失联了.

网友C:
应该是M8402吧,1通道呀

网友D:
写一个读取电压的,读不到电压就是故障

网友E:
如果只是232/485的通讯,2楼办法足以。
是不是还要485模块前级的判断?比如4-20mA缺失

网友F:
从外部硬件监控。用这个电流检测器  将任意一条485电线穿过中心孔。可以检测到通讯状态,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给PLC IO。无通讯 或者通讯停止则无信号输出。
订货型号  LC22-30MA-8MM

网友F:
或者用LC27-30MA-8MM   这个就性价比高,2线输出,直接接PLC IO ,NPN PNP兼容。穿任意一条485电线过去,有通讯则输出信号,无通讯则停止信号输出。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