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8):
公司要做一台生产巧克力的设备,电气布线有什么要求没?据说是不能用波纹管穿线,防止缝隙里藏渣渣。那穿线用什么管子?

网友A:
表面光滑的管子

网友B:
最好咨询使用的厂家,按人家的规矩来

网友C:
原料都跑到线外?

网友D:
食品厂范畴吗?我就知道食品厂是5线制。我们当初穿的都是PVC管,到设备是蛇皮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料都跑到线外?

比如电箱到电机的线,是在外面的,有原料掉在上面也难免呀。

如果是波纹管,确实缝隙里容易藏渣渣

网友E:
部分的工厂要求用镀锌管或不锈钢管,波纹管一般不给用,但可以用黄蜡管,部分工厂甚至对电线也有要求
具体还得看你客户要求

网友F:
得查查食品行业的要求。

网友G:
没搞过,但见很多视频上都是不锈钢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料都跑到线外?

比如电箱到电机的线,是在外面的,有原料掉在上面也难免呀。

如果是波纹管,确实缝隙里容易藏渣渣
可能各食药企业不同吧
去过一尘不染的,也去过下不去脚的
也见过设备定期清洗的,你的是不是允许净水冲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网上看到这种,BNG防爆软管挠性连接管,表面光滑,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H:
不锈钢管,加防爆软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最好搞清楚客户需要的是哪种

网友I:
不锈钢管和过渡盒

网友J:
这种情况直接问客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