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8):
大家看哈这两个上升沿指令的区别,居然有这种事,如果用到程序里不是坑死人吗?

网友A:
上升沿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B:
需要有存储位?信捷的就用过一次。不友好

网友C:
第一个指令类似日系,第二个指令类似西门系。

网友D:
首先本人在使用的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刚刚试了一下右边的写法,还是报错。

后来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手册,才知道有这样的写法,这个叫双操作数

指令说明
? 指令将比较操作数 S1、S2,如果操作数 1 为 ON,操作数 2 为 OFF,则立即产生上升沿;如果操作
数 1 为 OFF,操作数 2 为 ON,则立即产生下降沿。
? 边沿信号的操作数 S2 在程序中最多只能使用一次,否则,会覆盖该位存储器。该步骤将影响到边
沿检测,从而导致结果不再唯一。

网友E:
有点看不懂
能出个M13的时序图吗?(可以省去SM0)

网友F:
第一次看到第二种写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看到第二种写法

网友G:
学习西门子了吗

网友H:
这个不怪信捷吧!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I: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就可以。

网友J:
信捷的触摸屏更恶心,没有搜索功能,没有批量修改属性功能,内部寄存器占用了多少也不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信捷的触摸屏更恶心,没有搜索功能,没有批量修改属性功能,内部寄存器占用了多少也不知道

用信捷屏的一般都是小项目,其实有没有搜索功能与批量修改属性功能关系不大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佬,我是看信捷抖音上说的,我手册又没有查到,所以无语,原来是最新手册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双操作数和西门子差不多一样。其实要学就搞彻底点,或者就保持和三菱一样,非要搞个这个出来,把人整神,我都是看抖音上信捷的技术员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问过信捷的技术了,只有TS屏有这个功能,而且信捷的屏还没昆仑通态的便宜,我淘宝上看的价格。昆仑通态用熟悉了感觉还是很方便。

网友K:
引用 楼主:
问过信捷的技术了,只有TS屏有这个功能,而且信捷的屏还没昆仑通态的便宜,我淘宝上看的价格。昆仑通态用熟悉了感觉还是很方便。
MCGS界面很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