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3-08):
系统用温度模块通过485采集4路温度,系统中有一台3千瓦变频器。一旦变频器器一开,温度出现乱跳;把温度模块移出控制柜,一开变频器温度模块通信时断时续,而且温度与不开变频器仍有很大误差。求大神给个方案!

网友A:
1.变频器接地做好
2.模块通讯线用屏蔽线
3.系统电源与模块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4.如果是杂牌变频器换成品牌的

网友B:
换变频器;

网友C:
换另外的牌子的变频测试
控制电源用隔离型

网友D:
两个电源分开试试。

网友E:
一会又说PT100,一会又说485,哪个是正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会又说PT100,一会又说485,哪个是正确的?
可能是4个PT100,接入温度采集模块,通过485与PLC类通讯

问题表现是变频器一动温度数据就不可靠

网友G:
485通讯线一定要用双绞线,不要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485通讯线一定要用双绞线,不要接地
双绞带屏蔽,屏蔽接良好的地

网友H:
屏蔽线单端接地试一试。有干扰。

网友I:
屏蔽双绞线,不解地,单端接地都试试。

还有可以尝试加装终端电阻试试,都不行就拉到了。

PS:可以用超六类屏蔽网线做485通讯线,选用其中一组双绞线即可。

可以找个USB-RS485监听下485网络是不是卡住了,(简单点可以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看看通讯状态)

网友J:
以前碰到过,设备单独接地,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